小的基础不好,求解

楼主(2014-05-17):
一机器 DV5的 板号: QT6 独立的
开机电流到0.57掉电,各电压正常

HWPG触发瞬间有3.3V 但ECPWROK触发瞬间只有0.2V,感觉是后级拉低了

查到只要把电阻R364拆掉(U24是空的)开机就不掉电了,ECPWROK也有3.3V了

R364另一端PM_ICH_PWROK 只接到南桥,对地阻值有700多
换了个南桥问题还是一样,大侠们说说是不是我查漏了什么呢?

网友:
大神们都睡觉了吗?

网友:
把R355换一个阻值大一点的换上

网友A:
忘了说   ECPWROK这个3.3V查一下他这个电压的来源

网友B:
断开R364 南桥就收不到PM_ICH_PWROK  这个信号很最要   南桥没有收这个信号就不会发出平台复位。  可能是楼主没有做好南桥,,建议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   ECPWROK这个3.3V查一下他这个电压的来源

换大的电阻会和 R355分压了,这个是EC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R364 南桥就收不到PM_ICH_PWROK  这个信号很最要   南桥没有收这个信号就不会发出平台复位。  可能是楼 ...

南桥BGA除了是南桥坏的,还从来没有做过空焊的哦

网友:
桥 时钟查了吗

网友:
南桥 收不到 PG怎么工作呀

网友D:
你查一下ECPWROK还到什么地方没有,看是不是被其他地方拉低了。如果没有的话,你查下R355阻值吧!除了南桥就只剩下它了!

看是不是这个电阻失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查一下ECPWROK还到什么地方没有,看是不是被其他地方拉低了。如果没有的话,你查下R355阻值吧!除了南桥 ...

个人觉得EC电压好正常,查电阻到南桥这段

网友:
同上,再查下R364另一端PM_ICH_PWROK,测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EC电压好正常,查电阻到南桥这段

电阻到南桥这段中间连个电容的没有的!

网友:
时钟因为没有示波器只量了电压,时钟出来电压是0.3V这样.时钟开启电压也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大的电阻会和 R355分压了,这个是EC发出来的

我是说的把R355电阻换大点的

网友:
查EC_PWROK上拉3V,查R355阻值,再就是南桥!

网友:
有点整不明白,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U24换了,不是说断了它ECPWROK就不拉低了吗

网友:
貌似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