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M主板CPU不通电

楼主(2014-05-17):
技嘉945PLM-S2主板CPU不通电是什么原因啊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这么笼统的问估计很少有人回答你

网友:
楼主说得太片面了,没CPU供电一般是电路短路 或信号不良造成,。短路的元件 一般有 上下管 滤波电容 IC    信号方面一般缺失RVON 信号

网友:
那如何判短路

网友:
楼主这问题太外行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楼主先把电子基础学好才行

网友:
还没有看懂你的意思,是上CPU不通电 还是主板不通电  不触发??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就是南桥旁边那个8脚供电芯片坏了,好像是ISL 开头的 您上个高清图片,我帮您看看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

网友:
另外 您也没有说清楚 是不加电 还是不跑码呀,我说的那个芯片坏了是不跑码,如果不加电 就要从最基础给你讲解了

网友:
一般就是 不触发:开机电路问题,南桥 或者短路也不触发,

网友:
晶振的谐振电容 或者晶振 或者CMOS跳线错位,或者14脚ATX电源座 断了,都可能 我说的几方面就是常见的情况

网友:
楼主说得应该是不触发吧?或者是已经触发了CPU不工作呢?

网友:
估计上CPU短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