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也能引起机器不亮

楼主(2014-05-17):
机型:联想G455
故障:开机不亮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55笔记本开机不亮,电流1.6-1.9-2.2-1.75,本以为是没过内存,再不就是北桥虚焊,换内存,故障依旧,加焊联想LOVEON出来了,装机,装机完后涛声依旧,难道用的温度低了,北桥发热太高了吧,奶奶个球,拆机试试亮了,难道是外设影响的,测网卡,光驱,最好拆下硬盘时亮了,换我们的硬盘能量,把客户硬盘挂在台式机上log后死机,确定硬盘坏
,报价换

这个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科学了是理论无法解释的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的,我还遇到过光驱坏的,不能过进度条的,重装也不行,

网友:
估计是 硬盘短路的了

网友:
一般我都会把外设拆掉再试一下,这样可以先排除外设的问题

网友A:
请问亮机电流是多少,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亮机电流是多少,2.3?

是的2.23左右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短路了吧 一般情况下都要裸板先试试

网友:
天逸F30卡滚动条!光驱去了就能进系统了!没见过硬盘还能导致机器不亮的!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