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主板又是IO坏。

楼主(2014-05-18):
今天又接到斯巴达克主板pn78sm2 又是自动上电,果断换IO。IO是F71862FG 和上次黑潮主板的一样。刚好上次买有两块,用了一块。换上后不自动上电了,可以正常跑马开机。问题又来了,短接开关不能关机。难道焊接IO不好有虚汗两块新的IO一块换了都正常了难到这个是坏件????不甘心就测了下IO   RSMRST#有3.3跳变至0V,slp-s3# 和SLP-S5#3.3v无跳变。应该关机slp-s3# 和SLP-S5#由3.3V变成低电平.坑爹的X宝买两个IO就有一个是坏的 ,后来找到一块斯巴达克主板pn78sm2拆出IO焊接上去完美点亮和关机。。。

网友:
怎么还在待审核??????????

网友:
不走运啊。。有时候搞的人家还以为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我很少遇到IO坏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少遇到IO坏的主板。。。

自动上电的IO坏还是蛮多的

网友:
修主板还是小白还在学习中

网友:
这IO 很爱坏的

网友:
现在配件两个有一个好的不错了。 上次买了五个全坏的。

网友:
F系列的IO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开关机不正常,一般都是IO故障哦

网友:
小小白在此学习了

网友:
哎,都不敢在X宝上买芯片了,经常买到不良产品。最主要IO又贵,有的甚至要6、7块一个,买10个坏5个就完蛋了

网友B:
疑问楼主,怎么一自动上电,就觉得是IO问题,分享一下,你怎么分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疑问楼主,怎么一自动上电,就觉得是IO问题,分享一下,你怎么分析的,

一般触发电路就几个问题,除了专用芯片,就IO和南桥,南桥和IO的供电都正常,COMS电路都正常,PSON会自动拉低,一般都是IO内部有问题才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触发电路就几个问题,除了专用芯片,就IO和南桥,南桥和IO的供电都正常,COMS电路都正常,PSON会自动 ...

没有拉低啦,没有拉低就是IO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拉低啦,没有拉低就是IO问题吗,

没有拉低可能是IO内部有问题,看看能不能强制关机和开机。反正IO就那几个条件,供电,RSMRST# PWRBTN# SLP-S5# SLP-S3# ...有IO在就换个试试,反正换个IO也用不了多久。换IO测试好过换南桥吧。顺便也可以练练手,练多了换IO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
楼主X宝的货也不能保证啊,岂不是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