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300和松下kx-mb2033cn两台打印机经验

楼主(2014-05-18):
这两台都是卡纸,其中三星的卡纸不卡的时候纸张从屁股溜出来了,卡纸的就擦擦戳纸轮就不卡了,因为卡在那种前面一张差一点点出来第二张刚刚起步的时候的样子,所以就擦了下,然后还是从屁股出来,打开屁股看下发现负责把纸张压着滚到出纸口的一个轮子歪了,矫正一下再用湿布插一下增加摩擦就顺利自己跑上去。。。第二台:松下也是卡纸,这个就真的是卡纸了,一连串的英文,具体说什么我忘了有提示什么“jam”英文还行不用有道了,然后就就搞了,拆机省略N个字,最后什么都拆了后底部的铁挡板也拆掉,还要把定影辊拿下来,定影辊和加热组件也拿下来,因为下面有一个纯传感器一个塑料上面两根金属片,上面已经堵死了,根本就接触不到了,清理完觉得应该是可以开机了,想想算了反正都拆开了,就都拆了吧研究一下小日本生产的东西真不的不是故意要夸它,东西做的很到位,只是使用环境太恶劣,被人用这样了,换做过产的真的早就拜拜了,它还依然屹立不倒,顺便也把下面的传感器拿下来擦了一下,装上去的时候搞死人了,因为很多细微的部位是不能变动的,它在上面就必须要让它在上面不然没用,所以拆装了好几次,这里要注意了,定影那边有6个贴片四个是给灯管的有两个圆圆的长两只脚的东西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贴片你们别掉了,掉了不好搞,怎么说呢,反正技术含量不高,就是凭着直觉去拆的,你们下次可以借鉴一下,如果有遇到的话

网友A:
支持分享,建议楼主下次上个图,大家就更容易懂了,友情提示下,有些错别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分享,建议楼主下次上个图,大家就更容易懂了,友情提示下,有些错别字哦

呃。。。。这个当时忘记了,拆它的时候费了大功夫装的时候就不用说了,那个是用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个以后别人拆开的时候就看得到,图片确实是忘记了,下次可以的话我再发上来,至于错别字嘛。。。呵呵,见谅,你们能看懂就行了,打字难打呀,看不懂的都可以问我,我再回答

网友:
这些问题上图最好    不然不好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