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问个路由器玩游戏卡的问题

楼主(2014-05-18):
手个用了个水星路由器NW250R,看电影什么的都不卡,玩游戏Ping值老是跳,一直以为是网速的问题,结果吧甩了路由器,直接拨号,网速这么好,路由器改了192.168.3.1.。。。。也不行。没蹭网的 没别人用 这问题咋弄?不知有木有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
师兄,您可以升级试试,不过提个建议,最好别弄个女性图片,因为现在国家查得紧,怕对影响网站,就不好了,再说这个图片也您提的问题也没有关联,您的头像最好也换个,小弟的忠告!

网友:
你可是实地学员,难道这也不会吗?

网友(点评):
实地学员学的是硬件,不是软件.

网友:
唉呀,福利图啊,顶一个

网友:
就是,有问题问问题,没事整个二流图片,影响自己就不说了,影响网站就不好了。
一个垃圾路由,就象电脑配置与软件系统不好一样,还想怎么好?怎么办?换个好的呗。

网友:
路由器dns被劫持也有这种情况,以前在家里时遇到过,后来把路由器重新恢复出厂设置后解决

网友:
水星路由器便宜啊,当然有好处给你啊、。。。

网友:
图片不错,够养眼的,同意二楼所说,升下级

网友A:
对不起,我承认,我是冲着图片来的,路由器,相信你能解决,重启,绑定MAC,    实在不行,换      头像也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我承认,我是冲着图片来的,路由器,相信你能解决,重启,绑定MAC,    实在不行,换      头像也很 ...

哈哈 就知道有冲图片来的

网友B:
为什么我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里面的人物的衣服显示不出来。。老师说是显卡坏了  , 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里面的人物的衣服显示不出来。。老师说是显卡坏了  , 是不是真的

你苍老师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里面的人物的衣服显示不出来。。老师说是显卡坏了  , 是不是真的

你换个系统看一下,还看不到,就换显卡吧

网友:
大家都是看图来的吧

网友:
先在路由器里克隆一下WAN的MAC地址,重新启动路由器,检查DHCP客户端有几个。有多个客户端就先把wifi关了再试试。有时是你的手机开了wifi功能,而手机的一些后台程序在占用网速。比如一些看电视的听音乐的手机应用,还有一些安卓商店会在后台自动下载应用。

网友C:
1. 换路由器;2.看看你玩得什么游戏吧;3.游戏过程中不要同时下载东西;4.电脑有没有某些软件模块可能在上传和下载东西,后台运行的,你可以查看任务管理器;5。取了路由没事,有路由就不行,可以升级下路由器系统啥的。最简单的就是换个路由器,你一个人上网,直接拨号算了,用路由干嘛?
另外,对那些回复什么图片怎么的人,只能说无聊啊,有事说事,这也不是违法的图片好不,思想不用太那个啥吧,这又不是不雅的东西,动不动上纲上线,夏天来了你是不是都不敢出门了啊,外面都是活的,如果他发的是某些庸俗图片,就该批评的。啥问题都不回答,偏挑个图片说事儿,有意思?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没有好的建议,就不要回复了,影响别人看帖和学习一些有价值的回复!请诸位想想吧,真正文明的人,会被这些所干扰。没有攻击谁的意思,只是想减少占楼却没有价值的行为。

网友:
路过学习下

网友(点评):
兄弟 灌水也说点有用的 如果不会多多学习就好了, 这样搞小心你这几分都让人给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换路由器;2.看看你玩得什么游戏吧;3.游戏过程中不要同时下载东西;4.电脑有没有某些软件模块可能在上 ...

看这位仁兄说得多好,我顶你

网友D:
看来这位仁兄对美女有这方面的爱好呀!水星一般不用,要用就会TP_LINK的,不说你也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位仁兄对美女有这方面的爱好呀!水星一般不用,要用就会TP_LINK的,不说你也知道

在外地凑合买了个便宜的

网友:
看中的是美女,福利呀!

网友:
是不是用无线连接电脑的,还是有线连接?无线的话有可能是干扰,换一个频道试试,最好还是换回有线试试是不是机子的问题。如果是有线的有可能网线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里面的人物的衣服显示不出来。。老师说是显卡坏了  , 是不是真的

我看电影的时候,我想男的衣服可以看见,女的衣服,就不要显示了,可以做到吗?

网友(2014-06-25):
重新设置路由器 看DHCP客服力有没有其他的机子,检查路由器里的设置,把路由器的补丁刷一个

网友:
xiaocao1021 -5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9-07):
就是怀疑也是怀疑无线网卡呀,怎么会是显卡呢

网友(2014-11-07):
后台开了酷狗,优酷之类的  ping 值必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