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突然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4-05-18):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但一拔就断电。无论是开机还是关机都无法充电。电池是没问题的,放到同型号的机器中可以正常使用。把替换过电池同样是检测不到电池。上论坛好象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这种 电源小板可以独立 工作吗? 直接接入DC,测量电池正负 是不是就可以判断到?

补充内容 (2014-5-19 12:45):
在不接电池 关机的情况下上图电源接口 W_PAD2:0V, 5脚:0V,4脚:3.3V,3脚:3.3V,2脚:0.2V,1:0.2V
在不接电池 开机的情况下上图电源接口 W_PAD2:0V, 5脚:3.33V,4脚:3.3V,3脚:3.3V,2脚:0.5V,1:0.5V

补充内容 (2014-5-25 23:39):
接入电池 不插适配器 W_PAD2:0.01V, 5脚:3.21V,4脚:0V,3脚:0V,2脚:0V,1:2.23V
接入电池 插上适配器 W_PAD2:-0.01V, 5脚:3.3V,4脚:3.27V,3脚:3.27V,2脚:0V,1:2.16V

网友:
电池检测出问题了    看图纸修呗

网友:
电池有两组信号到EC..用于ec识别电池的

网友:
这种情况 刷 bios ,放电有效吗

网友:
可能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具体要拆开看看,测量一下才能知道的

网友:
如何来测试?

网友:
查电路,信号接线。。。。

网友A:
电池 SM 信号出问题,慢慢找,这好修

网友:
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 SM 信号出问题,慢慢找,这好修

网友:
大伙指导一下改如何入手

网友:
刷过BIOS 无效

网友:
慢慢思考 想想咋搞

网友:
主要经验不足,所以来这里取经

网友B:
检测下由VIN电压经过电检测电路后产生的适配器信号,  这个信号一般都是到E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测下由VIN电压经过电检测电路后产生的适配器信号,  这个信号一般都是到EC的。。

在不接电池 关机的情况下上图电源接口 W_PAD2:0V, 5脚:0V,4脚:3.3V,3脚:3.3V,2脚:0.2V,1:0.2V
在不接电池 开机的情况下上图电源接口 W_PAD2:0V, 5脚:3.33V,4脚:3.3V,3脚:3.3V,2脚:0.5V,1:0.5V
这个能说明已经有信号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不接电池 关机的情况下上图电源接口 W_PAD2:0V, 5脚:0V,4脚:3.3V,3脚:3.3V,2脚:0.2V,1:0.2V
...

不好意思  看错标题了   我还以为是检测不到适配器,  你看一下电池接口 有一个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 最好发哥图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看错标题了   我还以为是检测不到适配器,  你看一下电池接口 有一个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 最好 ...

已经发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发过了啊,

哦。哦。   就3脚和4脚, 你看下那2个脚的信号是发到哪里的,  跟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看错标题了   我还以为是检测不到适配器,  你看一下电池接口 有一个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 最好 ...

3、4已经有 3.3V 电压,这样应该是正常的吧,

3、4脚到 +ECVCC_C 的两个电阻测了,都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4已经有 3.3V 电压,这样应该是正常的吧,

CLK_smb 信号有么?
   时钟信号没有的话是检测不到电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LK_smb 信号有么?
   时钟信号没有的话是检测不到电池的。

没有示波器。只能测到 DAT_SMB_A、CLK_SMB_A都有 3.3V 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示波器。只能测到 DAT_SMB_A、CLK_SMB_A都有 3.3V 输出

DAT_SMB_C、CLK_SMB_C  2个信号是传到哪里的  PU4这个芯片有没有发出这2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已经有 3.3V 电压,这样应该是正常的吧,

有信号了  你要看下这个信号发到哪里,  那个芯片有没有检测到这个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AT_SMB_C、CLK_SMB_C  2个信号是传到哪里的  PU4这个芯片有没有发出这2个信号

用适配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不检测电池,会不会是 W_PU4这个出问题,只选择了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适配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不检测电池,会不会是 W_PU4这个出问题,只选择了适配器

DAT_SMB_C、CLK_SMB_C   这2个信号你查了么,  适配器一般都是发到EC检测的,  这个PU4没检测适配器

网友:
找图纸试着修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适配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不检测电池,会不会是 W_PU4这个出问题,只选择了适配器

一般的板子都是插入适配器,产生VIN,vin经过电检测电路,ACIN到EC,作为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板子都是插入适配器,产生VIN,vin经过电检测电路,ACIN到EC,作为适配器检测信号

W_PU4 (多路复用/分解器)这个是不是判断,或者发出检测信号的?DAT_SMB_A,CLK_SMB_A,BATT_ID_A就是内部电池,DAT_SMB_B,CLK_SMB_B,BATT_ID_B 就是外接电池,DAT_SMB_C,CLK_SMB_C,BATT_ID_C  是不是就是 适配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_PU4 (多路复用/分解器)这个是不是判断,或者发出检测信号的?DAT_SMB_A,CLK_SMB_A,BATT_ID_A就是内部 ...

DAT_SMB_A,CLK_SMB_A 是电池接口发过来的, 用来检测电池的,  适配器检测是你插入适配器,然后产生一个适配器检测信号到EC,作为检测适配器是否插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DAT_SMB_A,CLK_SMB_A 是电池接口发过来的, 用来检测电池的,  适配器检测是你插入适配器,然后产生一个 ...

电池接口的DAT_SMB_A,CLK_SMB_A信号PU4是否已经接收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接口的DAT_SMB_A,CLK_SMB_A信号PU4是否已经接收到?

这个不用示波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示波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到吗?

我一般都用示波器, 万用表不习惯。。 DAT_SMB_A,CLK_SMB_A这2个信号有波形。。传到PU4,最后会传到E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用示波器, 万用表不习惯。。 DAT_SMB_A,CLK_SMB_A这2个信号有波形。。传到PU4,最后会传到EC的 ...

我只用万用表测试过 DAT_SMB_A,CLK_SMB_A 到 W_PU4是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万用表测试过 DAT_SMB_A,CLK_SMB_A 到 W_PU4是通的,

PU4的4,7脚有没传信号出去, 传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4的4,7脚有没传信号出去, 传到哪里,

这个没有测试,直接连接到 主板去了我申请加你Q了

网友D:
楼主把这个图纸共享一下吗

网友:
看图纸找电池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这个图纸共享一下吗

1楼已经上传了啊,

网友:
已经沉了,还有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