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黑屏,不显示?

楼主(2014-05-18):
宏基4730ZG
来时现象:开机可以进系统,看电影马上黑屏,背光都没有了。。。再开机不显示了,电流1.3-1.4,拆机,看见同行贴的5月8号的标。。。裸板观察,板号是JAL90 LA_4201P,发现是独立的显卡小板,ATI216-0707009显卡已经给干过了,上面全是焊油。。

首先测了下显卡上的电容没短路的,各个供电也正常,直接再焊下,取下来表测了下发现电容短了,拆下显卡。。发现显卡已经给同行植株过的。。且拆下测显卡没短路。。重植后上机能点亮,看下电影或者压力测试马上黑屏电流掉下来1.3多,再开机也是到1.3多。。只能换新显卡了

新显卡到了,换上去,首次点亮了,温度测试什么的都是50多度,手摸也不烫,看高清电影马上又死了,电流还是掉到1.3多不变化,再重启也是到1.3多。。
裸板测试电流到1.2多上不去,风枪吹了下北桥背面发现可以显示了,过一下又不显示,焊了下北桥初次能亮,后面又不行了,刷了BIOS,第一次可以点亮,以后电流都是到1.2A多上不去,测了北桥,显卡背面的各个小电感电压都正常,阻值也没什么问题,求各大神给点实思路啊。。。
补充下:放久冷却了第一次能启动,但是进BIOS很慢,第二次就启动不了了,电流到1.2A就不动了。。这机子到1.6A才显示的。。

网友A:
不亮,你没量 pcie 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你没量 pcie 电容吗?

谢谢了,这种肯定都量过了,放了一下冷启动基本都能点亮,第二次就不行了。。。

网友: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看正不正常,注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