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 450 开机1A

楼主(2014-05-18):
一台Y450  最开始 开机掉电 经检测 是小板的1.8V 没出来  换1.8V的供电芯片 好了 但是 开机就1A 小板PQ1没坏 看论坛说的 支持诊断卡 诊断卡 00 不跑码  BIOS 刷了好几个 故障依旧 CPU 也换过 没用 供电全都正常 北桥和显卡之间的电容也量过 阻值都正常 不知道该走那下手了  给点意见吧 还有就是 过6  7 秒 就掉电了

网友:
电流好多。。。

网友:
我上次有一台 也是没修好  给你那一样   好像内存都没过吧   我那个是显卡掉点了 我换板了

网友:
有复位吗,是不跑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