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4-05-18):
联想B450不定时死机,此机最初的故障是开机不显,仔细检测发现显卡的3.3V阻值太低,判断显卡坏,换显卡后开机正常。客户拿回去用了一个多星期后出现不定时死机,故障为进系统后有时一会就死机有时玩几个小时才死机,已排除软件问题,而且显卡也更换了2个,内存及CPU都已替换过,还是不定时死机,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不?还有硬盘有没坏道

网友:
显存颗粒可以考虑下,换过两次显卡,有没有用锡纸裹住显存呢。

网友:
硬盘早就排除了,至于显存做BGA前肯定保护好了,和显存无关,没有花屏的现象,只是定机

网友:
开机测显卡的供电一直是0.85V,进系统看电影玩游戏也是0.85V,不对吧

网友:
显卡驱动看看。或者升级BIOS看看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机器有一批BIOS本体不良  你换一个BIOS芯片再刷一个BIOS 试试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哟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又换了个显卡,正在试机,用了2天一直没出现死机,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