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怎么刷

楼主(2014-05-18):
怎么刷BIOS,我想刷一下来试试

网友:
部分机器可以系统下升级 ,也可以在BIOS里面更新
可以用编程器刷

网友:
用编程器

网友:
刷BIOS的步骤:
1.你的先有刷BIOS的软件:SUPERPRO 500P&501S series(小弟现在用的是这个,下面简用SUPERPRO 代表);
2.你得有编程器;
3.你得先准备好要刷的BIOS文件;
4.把拆下来的BIOS正确的放置在编程器上,编程器插电,连电脑,打开软件SUPERPRO ;
5.打开SUPERPRO 后,选择正确的BIOS型号(一般以25开头),读取BIOS,然后保存(防止刷过之后故障扩大);
6.把下好的的BIOS刷进去就OK了(刷之前注意下载的文件和保存出来的文件大小是否一致)。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