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开发板可以烧录主板上的BIOS吗?

楼主(2014-05-18):
用51单片机开发板,可以烧录主板上的BIOS吗?

网友:
恐怕不行吧!

网友:
可以看你会不会搞,呵呵

网友:
估计我们一般普通人是搞不了的!!

网友(2014-07-03):
肯定不行的,买个能用的万用编程器,也就200吧。

网友A(2014-08-23):
可以的,你可以这样操作:
1,电脑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并与之通信
2.单片机模拟spi与flash通信
3.编写上位机程序,将hex或bin文件发送给单片机
4.单片机根据收到的数据按照规定的格式写到flash里面

这里所说的flash指的是spi flash,如bios,路由器rom等
当然还可以做iic连接24系列的EEPROM

如果你做成了,恭喜你,你做成一个编程器

其实原理上也不是太难,只不过耗点时间

当然淘宝上很多ch341编程器,很便宜哦

网友: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您是个高手,编写单片机接收串口然后读写SPI芯片的固件,还要编上位机程序,不如买个CH341的来的简单便捷

网友(2014-09-29):
当然可以,但是绝对不合算。

网友:
不好搞,光IC做的供电就不好解决。

网友(2014-11-14):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可以这样操作:
1,电脑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并与之通信
2.单片机模拟spi与flash通信

这个一般人可能搞不了,没有图纸很难的

网友B(2017-02-19):
楼主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楼主搞好了吗??

你可以试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刷写主板bios程序,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刷写主板bios程序,试一下就知道了

需要一些程序,我还不是太懂,最近开始研究,有结果的话,告诉你,

网友D:
还是用编程器方便,支持刷多种BIOS。51单片机板是用来练习编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编程器方便,支持刷多种BIOS。51单片机板是用来练习编程的

当然编程器方便了,没有编程器的话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要你会编程序呀  我的天

网友(2017-05-01):
不能用,只能烧开发板对应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