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没有5v 12v电压不开机

楼主(2014-05-18):
220到300 只有40v电压 怎么修 画红圈哪里就开始只有40V

网友(点评):
请上一个元器件面图片

网友A:
十分怀疑你的万能表没电或者坏了,怎么能有40V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分怀疑你的万能表没电或者坏了,怎么能有40V呢

他黑笔搭错地方了吧,嘿嘿。

网友:
你量错了吧?怎么可能40v、换个万用表试一下吧?楼主

网友:
冷地热地是不是对错了

网友:
直接量大电容啊。不行换大电容。管理芯片。就那么点东西。代换法也不怎么费劲。

网友C:
先测试220v输入端是否正常,保险或者保险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方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黑笔搭错地方了吧,嘿嘿。

接地 应该搭哪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220v输入端是否正常,保险或者保险电阻是否正常

220v正常 就经过那个硬件 电压就变40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20v正常 就经过那个硬件 电压就变40V

请上图片,正面的。是否为两个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上图片,正面的。是否为两个电容

黑笔是不是接扭螺丝哪里 万能表打直流档量

网友(点评):
直接测试主滤波电容两端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点评):
螺丝那儿是冷地,你应该测热地才行,也就是大电容的两只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黑笔是不是接扭螺丝哪里 万能表打直流档量

用万用表的直流档直接测试主滤波电容两端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E:
连整流桥都不清楚,300V也不知道怎么测,那还怎么修呢?
电源能不能修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电到了可就危险了!
还是先把电路基础知识学一学再来修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整流桥都不清楚,300V也不知道怎么测,那还怎么修呢?
电源能不能修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电到 ...

谢谢提醒 这样量 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整流桥都不清楚,300V也不知道怎么测,那还怎么修呢?
电源能不能修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电到 ...

大电容哪里有350V电压 现在该到测试那个硬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的直流档直接测试主滤波电容两端看看电压多少

大电容哪里有350V电压 现在到测量哪里呢

网友F:
看来输入没有问题,修低压端。看看低压端的原件有没有坏的。

网友:
现在就是到ld7575ps芯片哪里电压不对 1脚电压只有1V-0.5V之间 好像给东西拉低  2 4 5脚没电压 6脚电压有20V 8脚电压 有400V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来输入没有问题,修低压端。看看低压端的原件有没有坏的。

现在就是到ld7575ps芯片哪里电压不对 1脚电压只有1V-0.5V之间 好像给东西拉低  2 4 5脚没电压 6脚电压有20V 8脚电压 有400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就是到ld7575ps芯片哪里电压不对 1脚电压只有1V-0.5V之间 好像给东西拉低  2 4 5脚没电压 6脚电压 ...

你确定ld7575p没有问题吗?是不是芯片内部给拉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ld7575p没有问题吗?是不是芯片内部给拉低的。

我把1 2 4 5脚连接外面硬件的线切断 测量 全部都有几V电压 这证明芯片没问题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把1 2 4 5脚连接外面硬件的线切断 测量 全部都有几V电压 这证明芯片没问题啦

哦,那就只能往前级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哦,那就只能往前级找了

现在怀疑那个黑色2脚的 上面标有1W 不知道是什么 怎么测量的 电源板上面标D910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怀疑那个黑色2脚的 上面标有1W 不知道是什么 怎么测量的 电源板上面标D910

二极管,用数字表测量,正向300-500多反向无穷大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用数字表测量,正向300-500多反向无穷大正常。

是635 反向无穷大 正常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用数字表测量,正向300-500多反向无穷大正常。

想问下 场效管 外接热地 电压多少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635 反向无穷大 正常吧?

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 场效管 外接热地 电压多少正常呢?

不知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说的什么意思。

通电的情况下 场效管G S极电压分别是多少  是不是黑笔接D极 红笔接 S G极测量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通电的情况下 场效管G S极电压分别是多少  是不是黑笔接D极 红笔接 S G极测量电压

栅极电压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栅极电压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最后跑到 ld7575ps芯片 5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后跑到 ld7575ps芯片 5脚

测这个脚有没有电压发出。

网友:
回贴的真可怜……像这样的贴,希望别回!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这个脚有没有电压发出。

电压只有0.4V 这个场效管 标8n60c

网友:
修电源被电过,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整流桥都不清楚,300V也不知道怎么测,那还怎么修呢?
电源能不能修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电到 ...

有什么经验教程教教大家呗,造福人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测这个脚有没有电压发出。

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

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现在我用红笔接s 黑笔接d 有635  反向 红笔接d 黑笔接s 没有反应就显示1 是不是p沟道坏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

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不知你用的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如果是数字表就是N沟道,指针表是P沟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用的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如果是数字表就是N沟道,指针表是P沟道。

我的是数字万能表 是不是场效应管坏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数字万能表 是不是场效应管坏了呢?

你测一下SG,DG,看看是否都是无穷大如果是场管就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测一下SG,DG,看看是否都是无穷大如果是场管就是好的

显示1 应该是好的  现在晕了 什么都测试了 还是找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1 应该是好的  现在晕了 什么都测试了 还是找不出

你修的什么电源。

网友F:
是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吗?

网友:
低压端的高频整流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吗?

修的是17寸液晶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是17寸液晶电源板

修好了吗?

网友D:
还是没有修好  二极管拆下来量 是好的 那个大变压器会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有修好  二极管拆下来量 是好的 那个大变压器会不会坏?

有可能,坏了从外观应该可以看出来,可以测一下他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45脚连接在 栅极s极就电压统一0.4V 6脚电压偏高45V

网友G:
这个可能就是测量的问题了,

网友:
就经过一个桥而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能就是测量的问题了,

黑笔接热地 就是450V那个大电容哪里 红笔接 ld7575ps 脚 不会错吧 搞来搞去都修不好 会不会不是高压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能就是测量的问题了,

在告诉你这电源板是这样坏的  连续插拔电源线 几次 就坏了

网友:
跑下线路啊,看看有没有电容坏的

网友H:
!楼主你错了!
你的万用表黑表笔接的是低压直流输出的负极端(这里也是后续电子电路的公共端),
而你的红表笔搭在了整流桥的一个交流输入端——这样测量说明楼主对“冷地”、“热地”还不清楚,严峻建议楼主先搞清原理再实刀操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错了!
你的万用表黑表笔接的是低压直流输出的负极端(这里也是后续电子电路的公共端),
...

不用搞了 已经咋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v正常 就经过那个硬件 电压就变40V

整流桥换掉~

网友:
换整个电源板~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