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主板 桥供电维修

楼主(2014-05-18):
型号是技嘉 945pl-s3p  桥供电没有  测量isl6520 1脚boot   5v    5脚vcc  5v    7脚ocset 5v  但是上管g极0v
一开始以为6520坏了 淘宝买了一个换上没用(刚开始学,全当学费),看帖子说自举升压电路的电容c2有可能不良或者
钳位二极管也有可能坏,测量二极管正常,
然后从其他主板相同位置取下电容换上(顺便请教,小贴片电容怎么更换速度快,换一个小电容搞的我头大)
还是不行,继续百度,说6520工作条件有4个:vcc  ocset  boot  fb电路,于是测量fb电路,发现6脚fb到上管
s极开路,跑电路发现有2个非常小的电阻开路了,应该是反馈电阻,2个电阻的一端都接的fb脚,其中一个电阻另一脚接地,另外一个电阻另一脚接上管s极。
需要原值替换,可是我没搜到该主板的电路图
所以不知道那个坏的电阻大小,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至于为什么要修这个主板 ,确实因为初学,要是各位大侠早就扔一边了。

网友A:
论坛上下个图纸看一下那电阻是多大的换上看看!

网友:
你们的技术 真不错\我这儿都招不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下个图纸看一下那电阻是多大的换上看看!

哪里有图纸啊  找不到啊

网友B:
这个烧的有点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烧的有点严重

不是烧的,是我用松香搞的,现在发现用松香后,电路都看不清了,下次用松香水吧。有人有此主板的电路图吗?

网友:
这种板电路图好找的,我有加我Q:519189736

网友C:
你用锡连一下。可以用

网友:
不错,楼主学的不错!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锡连一下。可以用

真的假的啊,直接连上那反馈的电压就不对了吧  那南桥的供电电压不是不正常了吗?

网友D:
下个图纸看一下那电阻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个图纸看一下那电阻是多大

到哪里下载啊  我找不到啊

网友:
对于初学者没图纸确实难受~~~想要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有不知道该换多大的件~~确实难受~~呵呵~~我现在如果遇到没图纸的机子确实很难受~~~

网友E:
确定是这个电阻的问题?确定的话这里教给你一个活马当死马医的办法,你说两电阻串联一端接场管S理解为供电吧,一端接地,信号在中间取,那就是分压电阻没错了,找个电位器飞线接上,怎么接就不说了吧(不懂密我),然后慢慢调节电位器逐渐改变FB端电压,直到6520正常工作为止,如果电位器两边都调节完了6520还是不工作说明问题没在这里,或者其它地方还有问题。正常之后勤快的就按照比例自己组合上下电阻焊上,懒的直接把电位器固定让它不能调节然后随便固定在主板上就行。这办法的缺陷就是可能造成未知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这个电阻的问题?确定的话这里教给你一个活马当死马医的办法,你说两电阻串联一端接场管S理解为供电 ...

老大 你很牛  一定是个改造高手

网友:
技嘉主板图纸,下载请看板号......

8I945PLGE-RH Rev.1.0.rar

网友F:
那两个是分压电阻吧,你可测一下6520该输出端的电压时多少,775CPU工作的核心电压为1.2V左右,你可以串联两个电阻来改造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两个是分压电阻吧,你可测一下6520该输出端的电压时多少,775CPU工作的核心电压为1.2V左右,你可以串联两 ...

fb 信号开路了  6520还能工作吗 ?  我测的输出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