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1278 板号K87 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4-05-18):
接到机器客户描述故障发现电池不能充电,但是可以开机!我拆机,电池供电的芯片是ISL6259 由于机器能正常开机 能进系统,直接考虑电池供电芯片的问题,经过检测发现精密取样电阻R7020异常,阻值变大,直接从料板上取下换上后,通电测试正常

网友:
很好的判断方法,学习了

网友:
你判断的也太准确了吧,感觉那么假呢,一下就找到那个电阻

网友:
这应该属于轻车熟路,精密电阻断开,反馈电流无,不充电。

网友:
精密取样电阻R7020

网友:
检测过程说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主板哪地方短路把,我遇到的不充电的机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