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S 加内存掉电 内存供电正常

楼主(2014-05-18):
一台T420S的机子,开机掉电。拔掉内存不掉电。内存供电正常,阻值正常。换过内存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高手帮忙下吧

网友:
用内存打阻卡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所有都正常吗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数据线,地址线等等是否有问题

网友A:
电流表的电压有没有调够,这前我也遇到过这个的问题,也搞了好久没搞好.最后发现在是我 的电压没调够,本来是20V的,我只调到了19V.结果只要装内存就掉电.拔掉内存就没掉.把电压调到20V就不掉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经验,本本电压还是有要求的

网友:
估计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的电压有没有调够,这前我也遇到过这个的问题,也搞了好久没搞好.最后发现在是我 的电压没调够,本来是2 ...

够的。原装电源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