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103的触摸问题

楼主(2014-05-18):
之前都是修板的第一次整手机,前几天手机下面的两个键失灵乱跳,由于是总成,就去淘宝买了块回来,没想到用不了,换上以前的也是触摸没反应,没修过这种不知道咋整了,已经确定是板子的问题,有谁能传个图纸或者给个思路不

网友A:
别傻了,就是触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傻了,就是触屏故障,

触屏没事的

网友:
那就恭喜你了,拆时被静电打到了吧,嘿嘿。麻烦大了,

网友:
别傻了,就是触屏故障,或者没有装好。

网友:
没有的哦~~~进来围观下~~~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触屏故障多点啊。 最好刷个系统试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触屏故障多点啊。 最好刷个系统试下先。

都是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底部PCB板有没有一个小的触摸IC,是不是连接两个小LED灯,有可能进了手上汉液,控制灯光的回路腐蚀。

网友:
有可能是底部PCB板上触摸IC控制LED灯的回路进液腐蚀。

网友(2014-06-25):
加焊一下触控芯片试试

网友:
刷机试下

网友(2014-08-21):
触摸ic控制打下旁边的一个电阻值,看看是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