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遇到新的古怪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4-05-18):
最近遇到几片台式机的主板,都是同行送过来的。几片主板都是动过CPU供电芯片,而且都没有焊接好,重新换个CPU供电芯片后发现:

~~~”不插P4,内存供电、桥供电正常产生,只是CPU供电没有;插上P4后,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消失,整个主板没有供电产生“~~~

相信很多坛友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吧!有没有修复此故障的。。。?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A:
什么主板你都没说,CPU供电会影响其他供电的,除非是由时序芯片引起的咯,像黑潮之类的AMD板,各大供电是由时序芯片分别按顺序来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你都没说,CPU供电会影响其他供电的,除非是由时序芯片引起的咯,像黑潮之类的AMD板,各大供电是由 ...

呵呵,请认真看文字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