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映泰G41D3+有通病。。。

楼主(2014-05-18):
最近接到5片映泰G41D3+和3片映泰其他型号的主板,故障现象都是一样: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以前也发现映泰的主板经常有这种问题,但是因为量少,没有注意,现在发现8片主板都是同一个故障,怀疑可能

存在设计上的缺陷,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出故障!

已经可以保证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刷过程序、换过IO、换过南桥依然涛声依旧!

网友A:
本人手上也有块  求解

网友B:
这板有修好的地方一样吗?如果一样很有可能是能病了

网友C:
最近也接到这种主板   没修好

网友D:
建议你多换几个BIOS版本,映泰BIOS也是属于比较常坏的

网友E:
复位 正常不跑码!就是南桥复位其他 设备 有小问题 最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手上也有块  求解

看来很多朋友遇到这个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有修好的地方一样吗?如果一样很有可能是能病了

目前还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接到这种主板   没修好

我也是,还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多换几个BIOS版本,映泰BIOS也是属于比较常坏的

不可能8片主板都是BIOS问题吧

网友A:
会不会是 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位 正常不跑码!就是南桥复位其他 设备 有小问题 最不好修了

外设也全部拆过

网友:
cpu座压过吗

网友F:
我也有很多片这样的,

网友E:
对了  怎么不刷下BIOS  就剩下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 北桥问题了

没有换过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  怎么不刷下BIOS  就剩下这个了

呵呵,如果不认真看帖子就不要乱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很多片这样的,

修复没???????

网友:
压过。。。没效果,但是没有加焊过

网友:
我也有很多片这样的

网友(2014-07-08):
这板子还有一个通病。会卡死在开机滚动条或四叶草那里,连进PE都一样!!!!

网友:
一样 一样啊,昨天接了一块。就是不跑码

网友(2014-08-26):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把8脚BIOS芯片先拆了,打一下1  2  5 6脚对地值,他们的值是差不多的,如果值没有问题,先不用芯片,开用示波器测一下BIOS5脚6脚1脚有没有寻址下来的波形,如果没有,那么就按不跑码来修,如果有,再测一下BIOS 2脚看看有没有波形,如果2脚有波形那么就去拆外设换IO之类的,如果没有波形,查BIOS芯片的工作条件,再就是查南桥的其他小供电有没有正常,都没问题再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