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 本是i5 480cpu 放i5不亮 放p6000亮

楼主(2014-05-18):
本人修到一宏基4738cpu  原先是i5 480 cpu  故障是内存自检还算正常 机器不亮 换完内存不亮  换上p6000cpu亮的很好 以为是cpu坏  欣喜中订货  货到果断换上 还是不亮  郁闷中 …… 寂寞的示波器和饥渴难耐的烙铁不知道戳哪里  !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在线等牛人

网友A:
没事刷刷BIOS试试。。。。。

网友B:
集显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C:
看看cpu供电的频率设定叫ton 电阻有没有问题  主板上有没有进水

网友:
换CPU供电先试一下

网友D:
就让客户用P6000吗。

网友E:
你那应该是BIOS问题吧,,我原来就碰到一个上I3的CPU不亮,上P6000就可以,,刷了BIOS就好了,,版本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刷刷BIOS试试。。。。。

试过无果 干嘛非要十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应该是BIOS问题吧,,我原来就碰到一个上I3的CPU不亮,上P6000就可以,,刷了BIOS就好了,,版本低了。 ...

试过  无果  ! 我先按照标准三板斧劈过的  换内存刷bios 汉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pu供电的频率设定叫ton 电阻有没有问题  主板上有没有进水

供电负载不足嘛  回头查查

网友:
你看看CPU电路       CPU电路和南桥之间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的供电有问题

此话怎讲   何出此言   尊请师哥不娓娓道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让客户用P6000吗。

人家原先是i5的 不愿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