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388 VER1.0

楼主(2014-05-18):
MSI-7388 VER1.0 各组电压正常 代码跑FF 求原因
原因

网友:
是否可能是bios ?

网友:
Ff,按不跑码修。

网友:
FF就是不跑码嘛。按时序来修就是了。

网友:
如CPU的4大工作条件都正常 就判断CPU到南桥的DBSY信号是否处于繁忙状态 如不处于繁忙状态就测CPU ADS#信号 片选信号也正常 最后刷BIOS

网友:
另外你看诊断卡上IRDY灯是否长亮 如长亮可能是南北桥通讯不正常 主设备没就绪 不 同的诊断卡IRDY灯也不一样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