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P,电流到2.0仍然不显示,在线求助高手

楼主(2014-05-18):
主板版号:K42JA,  内存贴纸K42JP
故障,开机不显示,不上内存电流到1.4左右,上内存,跳变正常,电流到2.0,很明显已经到显卡了,但是就是不显示,显卡做过了,也重新值球过了,但是就是不显示!
待机0.042,感觉有点高,摸了下网卡,发烫,下掉,待机正常了,0.015但是还是不显示!
BIOS刷了不下10个,还是一个鸟样!没有思路了!

网友:
看看 显卡芯片供电什么的 是不是有一路 偏低 主要看显卡

网友:
前来学习,帮忙顶高,等老鸟的解答。

网友:
K42J还是放弃吧,修好还是会返修的,这本坏了,在修好,就很不稳定

网友A:
不是说是吹一吹cpu供电芯片那块就能显示的吗?现在论坛里有人已经贴出了工厂解决方案啊。你可也搜搜看。如果不是的话。建议换一个显卡。ATI显卡是这样的,就算电流上去了,他坏了,也是不显示的。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吧。怀疑显卡i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是吹一吹cpu供电芯片那块就能显示的吗?现在论坛里有人已经贴出了工厂解决方案啊。你可也 ...

我这个不是你说的那个通病问题,那个是电流到1.4左右,就没反应了,我这个跳变是正常的,电流可以到2.0不显示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换显卡没有

网友:
楼主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2014-07-06):
那就是显卡坏掉了

网友:
有说,cpu的mos管换一下。我也碰到一台。不知道呢

网友:
解决没有。。。我的这个也是这个现象。。显卡也换过了。。还是不行。。。CPU那的通病也搞过了。。都不行。。搞定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