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液晶显示器 一插电源就白屏

楼主(2014-05-18):
dell 液晶显示器 一插电源就白屏 按下开关 能正常显示 拔下排线 只插灯管 也是一样插电源白屏 这应该是屏供电提前开启了吧 本人液晶新手 望大神指点思路 谢谢

网友:
这明显是 开启高压的信号 一插点就有了么  这个开启信号是驱动板给了 你把驱动板这个5V跑下线路

网友:
还有就是 看看是不是 电源板上面的开启5V和其他的电压连脚了 导致的5v提前开启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驱动板没开启,背光提前了

网友:
把开启信号接到给屏供电的位置。这样屏工作,高压开启。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管子击穿短路了、、、

网友:
检查ON信号那条线路,肯定有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