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开机掉电

楼主(2014-05-18):
一般左下角,孔不通 飞一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兄弟,图片哪里去了?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详细一些

网友:
无图无说明,无测量结果,无现象详细描述,怎帮你

网友(2014-10-31):
是不是想挣分呀,说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
补全吧,没图没真相

网友(2015-05-21):
电流多少时掉?无图无真相,最好补个图。大家都会给你加分哟。

网友:
不通的是个什么?信号还是供电啊?

网友(2015-08-30):
我真的没看明白说的什么,说好的图呢?!?

网友:
这个什么意思真没看明白

网友(2015-09-29):
是哪一个蕊片哪一个脚位

网友(2015-12-10):
没图怎么测量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待正常,按开关就掉电

网友A(2016-11-04):
又是个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个打酱油的,

这个估计是水贴,具体也没有说是左下角哪一个空

网友:
那是

バ幸福De右岸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