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掉电 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4-05-18):
这机器实在搞不懂了 这可如何是好 各种掉电 各种不好用啊
掉电

网友:
可能是3 5 V电容 滤波不良 导致的 保护 上次修到一个 还有就是BIOS电池 没点导致的 掉电和触发不显

网友:
把你的测量结果说一下,怎么个掉法,也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先通病再特殊,先目测再研究,

网友:
通病就电池吧。。。。掉电测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说一下基本情况!

网友:
楼主你那一个什么情况啊,,什么也没说,,别人怎么知道啊、、你那是开机掉电还是进系统掉电,,还是用一段时间在掉电。。

网友:
我有一个CQ45进系统用了一会儿掉电有时候没进系统就掉电也是各种掉电各种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