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7L 开掉电

楼主(2014-05-18):
联想 E47L 开机掉电 放在那里等一下 可以开机 用了不到几分钟 就掉电了 然后再开 指示灯闪一下 就又掉了 再开还是一样 在线等 望高手指点一下
掉电

网友:
我感觉 这个联想 E47L掉电 应该是 通病 那位师傅修过 修好了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现在新款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散热处理好了吗、目测板子有无霉点‘腐蚀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