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绝对通病。谁修好过

楼主(2014-05-18):
以前搞过两台开机不显,电流2.X多拆机直接干北桥。亮了XP的进不去系统。win7的进系统后找不到显卡驱动装上就灰屏了。安全模式能进。XP的不装显卡驱动也能进装上就蓝屏。加焊显卡故障 一样。北桥重新植球也一样。到底是哪的毛病?难道是北桥坏。有谁修好过。请指点迷津。

网友:
什么型号  啊 都没说清楚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北桥坏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在其他方面运行都正常,就是不能进入系统,一装驱动就蓝屏或者灰屏

网友:
这种问题好难搞的,涉及显示应该改找桥或者显卡

网友A:
两台,北桥焊了直了都不行,换版了,华硕真不好修

网友:
是笔记本来的吗???

网友:
这机器北桥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恢复下BIOS酒可以了

网友B:
改下 BIOS里面有 个 模式 跟我联系我告诉你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C:
BIOS里的有个显卡模式改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要改BIOS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bios恢复一下,不行的话估计是显卡

网友:
显卡重植后再观察

网友:
唉这机器真难搞我遇到的好多是显卡问题这样的问题没遇到

网友:
  双显卡的吧    这个不能两个同时启用  进bios改下就用一个吧

网友:
显卡坏或是显卡供电

网友:
果断换北桥 但是有点贵

网友(2014-06-25):
一般都是北桥瓿题

网友D:
我碰到过,但是没修好

网友:
估计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未必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bios里怎么改呢~~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我手也 有台。。还没搞 定。 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网友(2014-11-13):
到官网下个BIOS刷一下 有好过

网友:
是不是北桥坏啦啊,你最好是先换下cpu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BIOS要改个选项

网友:
这板子AMD的桥显卡都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进win7黑屏,xp进不去?BIOS里面有显卡模式  ,改成VGA模式 就ok了 ,以前修过

网友:
先查BIOS在看吧,先软后硬

网友(2014-12-18):
引用 网友C:
BIOS里的有个显卡模式改下看

这个是可以的,只用独显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北桥焊了直了都不行,换版了,华硕真不好修

除了苹果,索尼,IBM最难搞的就是华硕,华硕的机器又多,唉

网友:
这款鬼机器就算修显卡好了又容易返修,还不如换板得了

网友:
进BIOS,找到显卡那一选项,改成另一种模式就好 了。试试吧?

网友:
是北桥问题v  大片的      一直返修   最好换板子     也不贵

网友:
这个破机器垃圾的很,我都不修,修好也管不了几天,又要坏

网友:
BIOS里面设置一个VGA 什么的来着   我前两次也是 一样的 干了北桥 就灰屏  换了也没好  后来才听一个师兄说了  才搞定 希望对你有帮组

网友:
k40ab,k40af,一个系列都是通病,北桥或显卡

网友:
这款机子没治了,北桥显卡都爱坏,修了还用不住,换新的太贵

网友:
这机不是北桥就显卡,不过修北桥的多一点

网友:
换显卡吧
。。。

网友:
北桥坏的远比显卡多啊

网友:
哎 ,,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都是放弃了~!

网友:
一般都是吹北桥好的啊。。。

网友E:
我遇到的是休眠了换不醒,不知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的是休眠了换不醒,不知怎解决

摘掉霍尔元件

网友:
这个是VGA模式设置,启用独显还是集成,如果设置错了会进系统之后灰屏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开机能显但进系统时就不行了,只要把BIOS里面有一项是显卡切换改一下就OK

网友:
还是换个北桥试下吧

网友:
HM55 还是 HM65的啊

网友:
我上次遇到台时认时不认独显的。还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加焊北桥显示了,亮机以后就正常了。但是进不去系统,修改一下BIOS的一个选项就可以进系统了。具体哪个选项也忘记了

网友(2015-01-19):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知道你修好了没 求绝招、

网友:
我是遇到过 北桥 显卡都换了

网友:
BIOS  也调了   一样灰屏

网友:
用不带驱动的系统装上去  然后用驱动精灵驱动一下看看

网友:
K40aB如果是桥坏了  一般都是直接叫客户换成INTER的了  简单 不容易返修

网友:
呵呵,这很简单啊,居然会难到你们

网友:
进BIOS把独立和集成切换那里改一下就ok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进系统不显  我都是BIOS里面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K40AB我一般都不修了  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下 BIOS里面有 个 模式 跟我联系我告诉你

有啥不能在这说啊,不要这样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显卡驱动上不了 或者上了蓝屏 几乎换显卡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里的有个显卡模式改下看

同意这个说法,可以试试看!ASUS有些比较新的机器确实是这样!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把北桥换掉

网友:
请更改BIOS显卡选项里面运行模式

网友:
华硕的机器又多又不好修

网友:
这机器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但是没修好

这破机器修过一次 第二次我全部都是换板。再修一点意思都没有。

网友:
遇到过很多个了 BIOS设置问题  进BIOS禁用集成显卡就好了 ····

网友:
AMD的机型,从来不费心去排除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