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解决这问题,我送他200下载积分,决不食言

楼主(2014-05-18):
机型:戴尔13Z-N311Z

这机器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可以

正常待机0.008,不亮机时按开关电流跑到0.046就退到0.010,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就可以触发

0.046的时候SLP_S3和SLP_S4都有了,退到0.010的时候就没了

图纸请到这里下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2527-1-1.html

网友A:
“正常待机0.008,不亮机时按开关电流跑到0.046就退到0.010,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就可以触发”主板有短路 重点检查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待机0.008,不亮机时按开关电流跑到0.046就退到0.010,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就可以 ...

能否具体说明哪些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待机0.008,不亮机时按开关电流跑到0.046就退到0.010,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就可以 ...

人家说过了 有时候可以亮机的!!

网友B:
电流跑到0.046就掉了,是不是3V 5V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跑到0.046就掉了,是不是3V 5V不稳定啊

不是,我用示波器看3V5V电感很正常,电压足且无杂波

网友C:
我会考虑加焊一下cpu的wpm  或者更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D:
有时可以开机,很可能是南桥问题,加焊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时可以开机,很可能是南桥问题,加焊试试看

SLP信号出来了又没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会考虑加焊一下cpu的wpm  或者更换个新的试试!

WPM是什么,这CPU是i3二代的,还是板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LP信号出来了又没有了

可能是虚焊了  试试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再上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虚焊了  试试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再上电。

但是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就能触发亮机了

网友:
南桥、EC、BIOS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但是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就能触发亮机了

你没装CMOS电池 会自动触发的  装上电池多开几次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装CMOS电池 会自动触发的  装上电池多开几次就不会了

怎么说,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F:
你这个应该是有微型断路。你可以看看在0.04的时候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应该是有微型断路。你可以看看在0.04的时候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内存电压桥电压,CPU电压都没有

网友:
先把内存的电压绣出来

网友:
怀疑桥或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WPM是什么,这CPU是i3二代的,还是板载的

板号发给我

网友G:
200积分?     还是200下载分?   这个得搞清楚

网友H:
你这种情况 不亮机时电流到0.046 S3 S4电压都有了 查EC有没有发出S3 S4去开启内存供电 桥供电等 EC收到脚没有发出就直接换掉,后继不短路的情况,最好首先查内存供电的开启 就是S3 S4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你这种情况 不亮机时电流到0.046 S3 S4电压都有了 查EC有没有发出S3 S4去开启内存供电 桥供电等 EC收到脚没 ...

楼主修得怎么样了说话啊,我还等你的下载分
有图么传一张上来一起分析

网友:
楼主的主板可能有多处地方短路把,我这也有台戴尔的机器,故障好像差不多,但是那个机器现在我还没修好里

网友I:
  楼主看看后继电路有没有短路啊 ,看你说的有点像后继电路短路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南桥 试下呀

网友:
查一下USB接口和相连的电路或网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得怎么样了说话啊,我还等你的下载分
有图么传一张上来一起分析

还是解决不了,图纸有一份,不过跟这主板好像不太一样,元件一样,丝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看看后继电路有没有短路啊 ,看你说的有点像后继电路短路了

哪些后继电路啊,打各个电感的组织打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积分?     还是200下载分?   这个得搞清楚

下载分啊,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得怎么样了说话啊,我还等你的下载分
有图么传一张上来一起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2527-1-1.html 图纸你到这个贴里面下载看看,SLP_S4好像是直接到内存供电芯片去开启内存电压的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2527-1-1.html图纸到这里下载,麻烦你帮我想一下思路

网友I:
3V   5v   1.05V  1.5V    的后继啊  ,你不看图纸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I:
3V   5v   1.05V  1.5V    的后继啊  ,你不看图纸的吗 ?

如果是短路的话,为什么大部分按开关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H:
查条件查了没啊 打下各电感的阻值 看看给正常,不然南桥不会关掉 S3 S4 先把积分送我 我给你修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查条件查了没啊 打下各电感的阻值 看看给正常,不然南桥不会关掉 S3 S4 先把积分送我 我给你修好

帮我解决后会给积分的,要是没给就让饼哥来扣我200积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40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帮我解决后会给积分的,要是没给就让饼哥来扣我200积分

你都不查条件怎么解决,先查内存供电啊哥 我没有积分 缺得很啊 你查条件啊,内存主供电,负载供电

网友:
如果SLP-S4#出来了那内存供电就应该出来了   你看哈EC那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2527-1-1.html图纸到这里下载,麻烦你帮我想一下思路

纬创的时序先产生5v线性电压5V_AUX_S5
接着由5V_AUX_S5转换成3D3V_AUX_S5 此电压仅接着给EC供电,当EC有了供电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 接着就有EC的复位 此时EC发出s5_ENABLE信号开启系统 3v 5v 电压3D3V_S5和5v_S5 分别给南桥的3v待机点和5v待机点供电 南桥有了供电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 此时EC发出RSMRST#给南桥 完成待机等待用户按下开关键。 当按下开关键触发EC,EC发出PM_PWRBTN# 当南桥收到此信号后就会发出 s4 s3 信号 接着发出CPUCORE_ON 这个信号是终点 你看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有没有这个信号? 有的话 排除EC BIOS  以及南桥~~ 之前告诉你说过加焊或者跟换新的cpuPWM芯片的  我帮你分析下图纸 ,你线测量这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