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125示波器 帮帮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05-18):
这个5脚的芯片坏了 ,,,谁能告诉是什么芯片啊 ???

网友:
参考旁边的那个,测量一下电压和周边电阻电容的连接,把参数法上来

网友:
运算放大器  AD8051ARTZ-REEL7 / H06   ADI  SOT23-5       丝印是8051    发芯片过来试下

网友A:
楼主自问自答呢?

网友:
是5脚场管吗

网友:
恭喜楼主自己找到答案了。 想问下你那是什么设备,还要维修,看着好像不值班钱样

网友:
20M示波器  450R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问自答呢?

我自己找的 不确定是 ,,,,

网友:
为什么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