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 显示暗屏

楼主(2014-05-18):
HP NC6400 显示暗屏,什么问题?
暗屏

网友:
暗屏 好多种 高压条的 19v供电 开启 都有可能造成暗屏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2015-03-08):
高压条坏,屏线断,灯管坏,供电,显卡等都可能造成暗屏……
逐步排除吧。

网友(2015-11-18):
暗屏可以先换个屏试试,屏线,缺少屏供电,显卡这些都会导致暗屏

网友:
查 高压 供电 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