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4-05-18):
机器型号:联想G550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加电不亮
检测维修过程:这个机子是同行拿来的,加电不亮,加电后电流上到1.13-1.15A,问同行是怎么形成的毛病,他说客户没说,他也不知道,你就修吧,检查好后报价就行,我也只好开始进行。目测没发现掉件,腐蚀之类,电压都正常,内存擦拭更换无果,内存槽上测SDA,SCL无跳变波形,最后刷BIOS解决问题,试机显示正常,报价装机完美收工。
总结:遇到问题思路一定要清晰,明确,检测要由简入繁,由软到硬。

网友:
先软后硬 在硬在软

网友:
维修由简入繁,由软到硬,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发现现在笔记本BISO资料坏的好像挺多的

网友:
修过很多BIOS 问题不亮机不触发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造成BIOS数据丢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