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待机0。01A,刷BIOS后,待偏高0.08A

楼主(2014-05-18):
联想V360,待机0。01A,实测3-5V无电压,测待机芯片其它正常,1,6,18脚 无电压。还有就是接电源测3-5电感只有:15欧明显低了。拔掉电源后,阻值会慢慢升回420欧,为什么;在论坛下了BIOS后,待机变高,0.08A,待机芯片发热,换了,51123,51125,51125A,RT8223B(原机的型号)芯片还是一样发热,拿下BIOS芯片或刷回原来的BIOS,待机就回变回0.01A,望高手指点指点,着急呀。

网友:
18脚EC发过来的线性电压开启信号为0V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上电打阻值你说待机能不偏高吗?亲。

网友:
你是刚入行吗,

网友:
拔掉电源后,阻值会慢慢升回420欧,为什么
因为有电容,要等凉了在测试

网友A:
我是刚入行呀,你的问题很奇怪,是我刚入行这个电脑就这样是吧,你不看标题的吗?问个问题就走了。还有刷BIOS后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的测量方法有问题,带电是不能测阻值的

网友:
上电打阻值你测的结果不光是阻值,还有电路的影响。发热看看电压和周围元件先

网友:
BIOS芯片反了吗

网友:
没反,刷回原来是的BIOS,就没发热。

网友:
插电测对地值,15欧是正常的

网友:
bios坏了吧,楼主

网友:
就是怀疑的BIOS坏了

网友:
谁能告诉我,是按0.0A的待机修,还是按待机0.08A短路修。BIOS不同就会出现以上情况。

网友:
谁能说说。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你先测下待机芯片周围有没有短路,再测EC的待机条件有没有满足 一步一步修吧

网友:
好的。试试吧,没办法,这个钱不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刚入行呀,你的问题很奇怪,是我刚入行这个电脑就这样是吧,你不看标题的吗?问个问题就走了。还有刷 ...

第一个你说这个通电一会你测阻值是15过会就4百多,这是因为你一通电 电容在充电,然后过一会就4百多就是放电完了,所以正常了,我觉得刷BIOS你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依据,你要刷BIOS干嘛,有些主板只出线性3 5V,所以你应该一步步来

网友:
机器搞定了,谢谢楼上所有关心此贴人。想过放弃,不过360块不容易呀,听到楼上说的,检查周边的零件,发现,C415掉件了。补上,待机0.01A,3-5V出来了。这是在刷了BIOS后,待机0.08A的基础上补上的,不是原来的0.01A.所以原先的故障是BIOS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