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昂达v801双核版 屏幕不显

楼主(2014-05-18):
平板没修过几次 没啥经验 自己的机子 这天机子开机没反应,拆开屏翻过来发现不是没反应 开机屏灯管要亮 只是屏幕很暗 不仔细看不出来 是开机几秒之后掉电 当时给他刷机了 线刷的工具显示成功了 但是刷完还是开机没反应 这次灯管都不亮了  查了有两个大电感没电追过去发现一个3脚的P沟道不通  飞线之后供电都出来了 也不掉电了 但是还是屏幕不显示 这机子没找到图  看排线在接口处测貌似屏供电3.几 有个15V的貌似是灯管供电的 还有8.几V的 这些电压正常吗现在不知道是屏坏了还是哪组信号没出来 没啥头绪了 大神们指点一下 现在的情况 按开机键 电都能出来 就是不显示 貌似是自检没过的样子 接电脑也认不到设备 但是按home+开机键能认到设备

网友(2014-07-22):
我这边修道两台类似的情况,灯管10几V是对的 查灯管排线 我是拆屏维修好的 灯管排线脱焊了,可以接8-12V直流单独给灯供电看下背光能不能亮,自己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