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双路由设置问题?

楼主(2014-05-18):
双路由:1路由LAN口接2路由LAN有线可以上无线也能接收到,这个我会,如果1路由LAN口出来的网线接2路由的WAN口详细设置,即能发射无线又能上有线
两个路由器怎么设置

网友:
2路由ip地址改成192.168.2.1,模式设为动态ip

网友: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我把1路由出来的线接LAN的,无线能用,有线也能用,接WAN口也行???我还没试过,听别的同行说,如果接WAN就很麻烦,所以过来请教

网友:
2 路由的LAN地址改成 192.168.2.1 以上均可动态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