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605难搞的头大问题

楼主(2014-05-18):
HP2605打印大多都正常。有时出现彩色打不出。有时会黑色不清楚。激光器。高压板换无果。有人说是齿轮组问题。有谁遇上这头旦问题吗。粉盒是原装的没问题。

网友:
检查转印带,转印带上粉后未转印到纸张之前断电,检查转移情况

网友:
3楼的值得考虑,很可能是转印问题,卡纸试试。

网友:
这些问题主要朝激光器、转印、自校等方面考虑。你已更换过激光器,就看看自校和转印。

网友:
修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转印也换过新的,固件也升级了。就有时开机打第一张会有问题。HP2605问题多啊。HP1600/2600以前搞了不少也没遇上这怪问题(要么好。要么不好还好整)。鼓的接触点多用标测过多正常的。

网友:
那么你检查一下,机器里面,右边的继电器,看看是不是不灵敏.三个都检查.

网友:
再不行,就检查驱动齿轮什么的.就这些了,别的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其实转印一开始就可以排除了。。。。

网友:
没遇到过值得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