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掉电

楼主(2014-05-18):
今天接了太E40  掉电   有时半个小时左右掉电  有时开机刚显示LOGO就掉电  哪位高手遇到过  指点下

网友:
散热爱出问题    检查下

网友:
散热问题呀,楼主,

网友:
修过相同故障的其他机器 换南桥好了

网友:
晕倒这种问题。先软后硬。 先用软件测试下温度是否正常。再来测是否欠压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