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v2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8):
废话不多说,上电测试,短接开关不触发,测开关电压5v,测32.678晶振2个脚的电压居然达到2.2v左右,明显偏高,amd芯片组正常的话应该在1.2v-1.5v左右。拔掉电源测试,电池2.98左右,再测32.678晶振电压1.23v左右正常。打开点位图

没上电源时rtc电路的电压由电池经过一个双二极管而来,插上电源后有电源提供转换而来,测得+3VSB_ATX实际电压5v,正常应该为3.3v吧
查相关的电路

里面有好几个电阻,电容,还有排阻相连,实际来源是io上面的一个5脚ic转换而来
型号是up7710m5,没找到数据手册,看到一个ic网站说可以和apl5325互换,于是就查了下5325的数据手册

在主板上的电阻r1为32.4k,r2为10k
测得具体电压值根据公式算了下
正常的话4脚应该输出3.392v,怀疑是他坏了,从相同的料板相同的位置取下换上,发现还是一个样子输出还是5v,以为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取下来测量 ,发现时正常的,用热风枪又吹回去,既然是这样,那就是这个料板原来坏的故障和这个是一样的,仔细看了下主板,主板其他地方还有和这个外观差不多的ic,对比下点位图,发现用的是同一样的ic,这种ic看不到实际型号,外观看到的只是代码或编号。再从刚才那块料板其他地方吹下来焊上,点开关,能触发了,外接显示器亮了。维修到此结束
附上点位和apl5325数据手册

网友A:
也是117改一个应该也行

网友B:
待机电压不正常,楼主捡到了便宜货哟

网友(点评):
是待机的一部分,这组电压他是给开关提供上拉电压和rtc电路供电的

网友(2015-12-15):
引用 网友A:
也是117改一个应该也行

是的,也可以用1117代换。

网友:
这里apl5325损坏推测是3和4脚之间阻值变小短路,导致5脚相连分压调节电阻工作失去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不正常,楼主捡到了便宜货哟

是的,这里开关针电压5V也是偏高的。

网友:
值得学习,谢了分享

neco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