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开机1A

楼主(2014-05-18):
一台Y450  最开始 开机掉电 经检测 是小板的1.8V 没出来  换1.8V的供电芯片 好了 但是 开机就1A 小板PQ1没坏 看论坛说的 支持诊断卡 诊断卡 00 不跑码  BIOS 刷了好几个 故障依旧 CPU 也换过 没用 供电全都正常 北桥和显卡之间的电容也量过 阻值都正常 不知道该走那下手了  给点意见吧 还有就是 过6  7 秒 就掉电了

网友:
来点人 给点意见啊

网友:
把CPU后面的两个330的电容也换了吧   试下

网友A:
  • 1A多不跑嘛 查查供电试试
  • 供电正常 复位有了不?
  • 查CPU的各路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多不跑嘛 查查供电试试

供电 都正常啦

网友B:
Y45的那个小板不是有线连接的么。 你插了没有。不行就把那个板换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5的那个小板不是有线连接的么。 你插了没有。不行就把那个板换掉试下。

你说的 电源小板那线么?

网友C:
应该是那个信号没出来吧  我就是不知道 查那个信号  看到信号 头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多不跑嘛 查查供电试试

供电正常  感觉像是信号问题  信号 该查那些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那个信号没出来吧  我就是不知道 查那个信号  看到信号 头就大

好吧。 做维修的就是要细心咯

网友:
打下时钟 和复位除了没嘛  ,有不有抓内存嘛

网友:
6,7秒掉电,你是看着表还是数的数啊,如果是默数的话,你可能数的快了,饼哥不是说过吗,4秒掉电属于没开机,重点维修开机部分,那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C:
BIOS 放下电  跑码了  不过还是没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放下电  跑码了  不过还是没亮

电流跑到多少了?

网友:
不过显卡了

网友D:
感觉像是个别电压或信号没出来,显卡应该没虚汗

网友E:
诊断卡00   我是把显卡加焊了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个别电压或信号没出来,显卡应该没虚汗

诊断卡都4A还是R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诊断卡00   我是把显卡加焊了下就好了。。。。

一般虚焊 我都用风枪加热试试 但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虚焊 我都用风枪加热试试 但是没用

用风枪你不怕把板子吹爆。。     我这都是用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