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00独显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5-18):
一台IBM T500独显主板开机不显示,拆开机一点又可以了,测试了一天都正常,就跟客户说修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个月又拿过来了,裸板开机电流上到1.1不显,,内存取下也是电流上到1.1,说明内存没过,问题一:这种情况如何判定是档内存还是CPU不跑码,问题二:光驱接口旁的一个电感没电压,控制芯片是MAX8765E,此处电感没电压,内存上和CPU上却有时钟?哪位高手帮我解答,分析问题在哪?另求图纸一份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哥   MX 8765e  是充放电芯片啊 ,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搞,想刷个BIOS,一看BIOS芯片是脚的,我的G540还没有刷过16脚的BIOS,还得感谢三楼和二楼的提示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可能是哪接触不好!~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不装散热器,用力压住北桥就能显示,不压北桥电流跑到1.1左右就重启了,看来是北桥虚焊了,我的天,做北桥难度大,IBM的北桥难度感觉天大!!!

网友:
不装散热器用力压住北桥能显示,不压北桥电流跑到1.1左右就反复重启,看来是北桥虚焊了,,做北桥难度大,做IBM的北桥难度更大,极具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