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有些迷茫求解释

楼主(2014-05-18):
机器:联想F41A
版号:LA-3571P
时间:2014年5月18日
故障现象:无待机3V,5V
速度拆机,先扫下板子,看看有无异样。结果是没有,抄家伙(万用表)打下阻止无异样,接恒流源待机电流0.001A,量3V5V电感,均无输出。
开始查MAX8734芯片的工作条件,此处省略一百个字。扫荡一圈下来发现是MAX8734的4脚ON5不正常,只有0.26V。如图
我把图纸中的PR323 换成O电阻后3V 5V 正常输出
这里就有些迷茫,为何把PR323换成0欧ON5就正常呢!PR323原阻止是806K。
求大神解释!

网友:
已解决时咋解决的啊?

网友:
把图纸中的PR323 换成O电阻后3V 5V 正常输出

网友:
没换电阻之前有没测下两端的压差呢? 可能是那个电阻不行了。所以被拉低了。你换了个0欧额直接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个差不多的分压电阻上去,时间长了怕下面的电阻吃不消

网友A:
电阻 用的时间越长阻止越大 不能看图纸要实际测量  估计你的电阻已经无穷大了   3 5V 待机EC 没有上拉 所以没3  5 v供电。。。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 用的时间越长阻止越大 不能看图纸要实际测量  估计你的电阻已经无穷大了   3 5V 待机EC 没有上拉 所以 ...

阻止我测量了,是正常的,再说我从料版上拆了个,换上还是无。

网友B:
明显是mainpwron那边的问题,应该跟393相关,其实修板不一定是要修好,只要修到能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mainpwron那边的问题,应该跟393相关,其实修板不一定是要修好,只要修到能用就ok了

换了393,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mainpwron那边的问题,应该跟393相关,其实修板不一定是要修好,只要修到能用就ok了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你去查8734PDF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不知道,不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