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 DV2000(MCP67独桥)不跑码

楼主(2014-05-18):
先注明:虽说是个重复帖但由于上一个帖子不能回复,所以才重新发了一帖, 求大神解决问题
惠普V3000 DV2000(MCP67独桥)_TIBET插U电流上到0.64,不插U电流上到0.19,正常板子不插U要上到0.28以上,有CPU复位1.8v。 原帖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842
cpu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北桥有可能挂了。换个北桥试试吧

网友:
这个加焊北桥就可以了,这机子没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
北桥换过全新的

网友:
集显单桥的

网友:
换这个桥成本太高了。

网友:
应该是三合一的芯片吧。

网友:
北桥的问题把,换了就好了

网友:
买北桥的钱可以买块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