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D5000AAKS不认盘

楼主(2014-05-18):
刚学修盘,手头有块WD5000AAKS蓝盘,接上显示这样,读FALSH都是错误,无从下手了,请教下这样的盘还能修不?要怎么操作?谢谢了!

网友:
我来告诉你

网友:
硬盘没有找到

网友A:
硬盘都没找到,看个P呀,端口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都没找到,看个P呀,端口不对吧

谢谢了!没想到能得到您的回复,看了您发的不少教程。
这情况我也发现了,换个好硬盘上去也是这样,机器上的硬盘换这个接口也能进系统。证明接口没问题。
系统盘是SATA0,这个是SATA1。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用的HP4600工作站。主板BIOS还是那种蓝屏下拉菜单的。
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机器修盘方便,手头还有个DELL的台机。

网友:
谢谢了!确实是没有找到硬盘。刚开始学,还会遇到好多问题要上来请教

网友:
可能只能用效率源了 比较直接一些 修复的成功率比较大

网友:
你根本没看wdr的说明书。

网友:
WDR5.3只能在IDE模式下使用才能认到盘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要接到sata0接口才认得

网友(2014-06-21):
两个口互换一下看看,硬盘别开AHCI模式。

网友:
学无止境呀,多学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