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版号k42jr rev4.1 D壳型号a42j 插硬盘挡logo 能进bios

楼主(2014-05-18):
求助各位大哥版号k42jr rev4.1 D壳型号a42j  插硬盘挡logo  能进bios      插
u盘也挡机logo

网友:
南桥的 问题

网友A:
大部分是南桥问题,把所有的外设拔掉试试,无线网卡,光驱,再不行就刷bios,用光驱能进pe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是南桥问题,把所有的外设拔掉试试,无线网卡,光驱,再不行就刷bios,用光驱能进pe吗

刷BIOS,不一定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不一定能解决吧?

先一个一个排除,然后再试试,我以前修过一个能进pe,就是装不了系统,装完系统解压7.8秒后就死机了,最后查来查去,发现南桥旁边有个电阻腐蚀了,搞过之后就好了。

网友:
IT8570换了  32.768也换了    现在插u盘或者硬盘就挡logo     bios也刷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