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 除尘后不亮待机正常开机0.1维修

楼主(2014-05-18):
同行送修说是除尘后不开机了!

                             海尔R410 集显,版号DAOsw6MB6E0 REV:E
故障:通电待机0.07,按开关SW1 有轻微电流爬升0.02-3A,电流保持在0.1
过程:QUANTA(广达)代工,了解时序是必须的 (先产生3vpcu 5vpcu-3vpcu给EC供电-触发EC EC发出s5_ON 开启3v 5v -3v_S5 5V_S5 给南桥供电) 如果这几步正常的话,电流应该已经超过了0.1A,所以就先拿这几个信号下手吧!!
  此板的EC U18(KB3926QF  D2) 经测量发现 U18+3VPCU 9.22.33.96.111.125以及67AVcc均为3.3v,按下开关后测量19.NBSWON1# 也有高低高电平跳变!101.S5_ON 在按下一次开关后变为3.3v 。根据故障和测量分析,基本上可以排除EC以及ECBIOS故障了,接下来测南桥发出的 LFRAME#.CLK_33M_KBC.PLTRST#. 测EC4.LFRAME,当按下电源键后,为0.2v左右,明显不正常。

      果断转移阵地 HM55 ~~
目测发现 下图 明显的螺丝钉印! ~~~在HM55附近测量它的供电、及EC发出的信号均无断线,故障就锁定在HM55,在可以工作的情况下,它并没有工作··(
· 《这里发下了一个小疑问?》图中R494的正3V是怎么得来的我在图纸找啊找~~~~~到最后也没找出它的来源  )
   继续》》》
经过目测和测量基本上可以确定Hmm5挂了,在料板拆下个旧的,植球~~这个球值得这个郁闷啊~~~.....省略若干字

到此维修结束~~
献上图纸及BIOS

QUANTA SW6 (2010-05-25) REV A1.pdf

螺丝造成板子短路烧掉了桥?

网友:
除尘 把桥搞坏了。。。估计静电吧。。。确实够倒霉的。。

网友A:
l螺丝拧过头了????

网友:
额额,难道是因为打的螺丝引起南桥内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螺丝拧过头了????

YES!

网友B:
螺丝短的拧成长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短的拧成长的了吧

大哥不是我拧de```看好了发言OK?

网友:
看好了好吧 弄的我以肚子火  再说我拧的 我扣分啦

网友C:
螺丝用长了,拧过头了,导致电路板绝缘漆脱落,把那个型号线或供电拉低,H55损坏了哈哈,拆机做清洁还是有风险的啊,特别是螺丝长短和排线,否者要赔毛爷爷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用长了,拧过头了,导致电路板绝缘漆脱落,把那个型号线或供电拉低,H55损坏了哈哈,拆机做清洁还是有 ...

这也是一个同行除尘拿过来修的    看看  ~~~  这是个V星FX400  图纸找遍了 都没有···最后还给同行了··

网友:
再次验证了青灰的巨大风险

网友:
买个有几个小盒子的盒子分开装螺丝呀,这样就不会错了,拧的时候也慢点,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网友: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联邦IT -5 严禁灌水

网友:
估计是螺丝上短路了

网友:
今天修的Y460 rct电容漏洞,开机了,现在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