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点不亮

楼主(2014-05-18):
手边一台联想G470笔记本,待机0。02按下开关,电流跑到1.05跳到1.25这样。bios刷过, CPU换过也一样。集显电压0.96 cpu电压1.19 1.08 1.8 1.5V都有。就是不显示,小弟不知道从那查了。内存也换过

网友:
显卡加焊了下故障依旧

网友A:
换95831和cpu
会有惊喜 只是你的价格的收得到么?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可能

网友B:
显卡重做BGA就好了

网友C:
看电流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95831和cpu
会有惊喜 只是你的价格的收得到么?

你说把CPU和CPU供电芯片一起换了吗 他的CPU我在其他机子上试过了 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重做BGA就好了

没重做过 只是加焊了下 明天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流应该是显卡问题

我也觉得像是显卡问题 只是加焊了下试试

网友:
果断干显卡

网友D:
是H55的桥吧,我刚修了一台G470,原来是USB短路,板子有点变形,换了四次桥才成功,前三次换完后连锡短路,最后一次不短了,上电开始电流上到1.25就不动了,二根三星1G条子来回的换偶尔能跑过1.25,亮机,后来找了一根其它机子的2G条子换上去成功点亮,考了一下午机,还正常,楼主卡1.25我认为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E:
G470 二代U可以去掉显卡上管供电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也是会坏,不过ATI的用热我枪吹下基本都能显,,你仔细查查其它电路

网友F:
外接显示器看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H55的桥吧,我刚修了一台G470,原来是USB短路,板子有点变形,换了四次桥才成功,前三次换完后连锡短路, ...

HM65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显示器看看呀

外接也是不显示的

网友:
有些时候 可以拆下来值球  就会好的

网友:
那就考虑其他的咯。内存,CPU,实在没办法就上BGA吧。呵呵

网友:
看电流确实是显卡的其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一下USB是否有短路,再换一下CPU试试,I系列的CPU挺爱坏的,我遇到最难搞的是声卡杂音,进系统死在LOGO处的故障最后都是CPU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G470 二代U可以去掉显卡上管供电试试

这个去掉,表示用的就是核显了吗?

网友:
显卡值下球就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去掉,表示用的就是核显了吗?

是的,部份二代双显机器可以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像显卡。。

网友:
集显的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客户要到外地去 机子拿走了

网友:
BIOS注意一下。

网友:
值球不行的,就换一个

网友:
重植下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