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HP2530P不开机

楼主(2014-05-18):
,待机0.009,无3和5v,待机。20和17分别是19和5v。只知道这2个是供电,他要工作开启是那个脚位啊,大概多少的电压。新手求助。

网友A:
总开启是6脚。3-4脚是3,5V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开启是6脚。3-4脚是3,5V开启。

6脚是17.6v。34脚分别是1.9v和0v正常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开启是6脚。3-4脚是3,5V开启。

4脚on5没接东西,测试也是0v。正常吗?

网友:
修这种电路
首先要确定电感对地正常,

网友:
然后  打芯片条件,

网友:
VIN   VREG2     VREG5     REF       EN1   EN2这些基本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4脚接的PR902有没电压

网友:
很明显on5是通过on3分过来的on3有,on5没有就查这个电阻

网友:
不对看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