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HCK T2208显示器,M220Z1-P03屏,显示暗淡,轻微花屏,VCOM电压6.8V,是否正常?

楼主(2014-05-18):
这是台网吧机,半年前,没有修好,原贴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page=1#pid8491289前几天这个网吧换机器了,这个显示器被我30元收来了,想继续研究一下.上次感谢"苹果系统"以及"llyx"的帮忙.又有一台好屏对比,发现这个屏上这三个电压VGHP=25.3V,VGL=-6.8V VGH=22.2V与好屏基本一致.14级分压与好屏也基本相近.异常的是这几个电压:GVON=0.7(好屏是1.8),GVOFF=1.8(好屏是0.7),VCOM是6.8(好屏是4.8)是不是这几个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A:
怎么没看见 -7V电压。

网友:
用通用版出现过花屏的  跳线就好了    其他遇见的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用通用版还是这样吗。再看下芯片有坏的吗

网友B:
既然能开机显示VON/OFF就能排除,重点查VCOM电压,这里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开机显示VON/OFF就能排除,重点查VCOM电压,这里电路也很简单。

请问VCOM电压是从何而来的呢?

网友:
从背面跑下线路。或QQ89789165联系我。注明CHINAFI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见 -7V电压。

楼主明明说了VGL -6.8v。怎么没有-7 v。你没看贴就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开机显示VON/OFF就能排除,重点查VCOM电压,这里电路也很简单。

vcom是由AVDD电压  转换(分压),有些屏话上面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很小电位器的。

网友:
版主就是厉害。。。。。

网友(2014-06-25):
今天又跑了一下线路,发现VCOM是从一个"I7724DA"芯片经一5.1欧电阻输出的,测量了它周围的电阻均正常,是不是它挂掉了?

网友:
查I7723DA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VCOM是输出5V的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试着把I7724DA的输出端断开,从屏的5V供电直接飞线过去,没想到竟然正常显示了。希望给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一点帮助

网友:
线 小飞一下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