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00掉电,电流0.07

楼主(2014-05-18):
如题,主板进水,查U35 ECE5028边上引脚腐蚀严重,清理干净后测试各点无明显短路,上电,自动触发电流跑到2.6A掉电回到0.07,测+3VALW、+5VALW、+15VALW正常,但+3.3V_RNU 、+5V_RUN不正常,对应的控制信号+3.3V_RNU_ON 、+5V_RUN_ON由U35 第122、21脚输出,实测为低电平,看论坛关于DELL 开机时序,要求U35第122脚应为为高电平,但找不到原因,ECE5028已经换过,求助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补充:电流上去时测板上CPU供电出来,但显卡、内存0.9V的电压都没有,即有U35  ECE5028控制的电压大多没输出,由MEC5035控制的电压:M_ON、SUS_ON 、DDR_ON 有输出,但间隔3秒钟样子电压会跌落到0V马上回升,感觉就是供电时序不对,但查不到点子上,我哪里错了吗?请指教

网友A:
按图纸上的时序一个一个往后测

网友B:
是不是腐蚀的地方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图纸上的时序一个一个往后测

谢谢回复,按时序查到这里卡住了,参考论坛上E5400时序,ECE5028有+3.3ALW后就会从第122脚输出3.3V_RUN_ON。不知这个信号产生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腐蚀的地方有断线

有放大镜看也没有明显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