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铭瑄MS-EP43清一色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4-05-18):
前天接到了个网吧单,有一半的电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开机没显示,然后重启一直开着,没反应,断电一段时间插上电源,可能会开到机。昨天检测的时候码都不跑,今天再开又开了……想找个图纸。哪位大神有的话,给一个吧,分不是问题。

网友:
沙发给自己留着……嘎嘎

网友:
大神都没有图纸的吗?跪求……呀

网友A:
先刷个BIOS 看看哇了 图纸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 看看哇了 图纸是没有的

要是能刷BIOS的话,就不会说找图纸了。

网友:
铭瑄的基本没图纸,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查下各供电和PG

网友:
你是南方的吧,,最近可有下雨。。这好像是明显的回潮问题啊。。

网友:
上烘干箱 去潮

网友:
烘一下 就ok了

网友:
放在BGA上面80度烤吧,,烤个十来分钟,继续下一个

网友(2014-07-15):
这个我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楼下来!!

网友:
感觉是PCB做工不好,V星的也修过很多,今天好好的,明天不行,烤热了又好,感觉还是PCB太大,有点变形或者PCB本身质量不好吧

网友:
铭瑄的基本没图纸。不是慢慢查查。。或者看看是不是潮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南桥

网友:
放在BGA上面80度烤吧,,

网友:
板子变形了!!或者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