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bga求教,如何保证上下风口附近的贴片元件不被吹掉?尤其是下风口

楼主(2014-05-18):
迅维cf300,小巧实用,用料板摘了几个南桥挺好用的。但是有个问题,如何防止小贴片不被吹跑呢?笔记本区发现很多人在上风口芯片周围贴满了茶色胶带,但没注意在下风口贴没贴。实际做时会不会发生朝下的贴片会下雨一样落下去?

我摘了几个南桥,实际并没有出现吹跑或下落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cf300风力小的缘故?这东西好像没有调风力大小的方法。同志们做bga时,什么时候贴胶带,怎么保证不掉小贴片?

另外也是新学,发现怎么把主板安装好也是个问题,经常调半天也对不准,惭愧

网友:
买锡箔纸 把周围贴起来

网友A:
补充一下是芯片周围! 可不是把下面贴上!下面是不会掉的!

网友:
锡箔纸 贴起来 就搞定了 注意的是 要粘的好好 要不 就吹起来了

网友:
什么也不用贴 掉不了  楼主多虑了

网友:
我都买几块钱的锡箔纸贴起来 就搞定了

网友:
没经验!希望大神们多发言指导!

网友:
锡箔纸贴起来,芯片贴了就可以了,电阻电容可以不用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是芯片周围! 可不是把下面贴上!下面是不会掉的!

我不太明白贴锡箔纸的目的是什么?下面的都不会掉,上面的更不会掉啊,后来我仔细看了,风口的风力也不大,应该不会吹跑小元件。
难道是为了保护一些怕热的塑料件?

网友:
以前就用迅维的  什么也不用贴

网友:
锡纸应该是隔热的吧。不会烤坏周围的塑料

网友:
这就要看你的熟练度了!技术好的不用贴! 如果是初学者建议你贴!

网友:
自己拿废主板练一下就知道了 一个件也吹不下去

网友:
反正我没贴过。

网友:
不会吹跑啊。楼主多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也不用贴 掉不了  楼主多虑了

试了几块,确实没掉,上面的好说,不知道为什么下面的也不掉。吸附力大于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几块,确实没掉,上面的好说,不知道为什么下面的也不掉。吸附力大于重力?

你如果有点担心的话 ,就用锡箔纸贴下 ,对于你说的这个吸附力大于重力, 给你解释不好 ,反正我学维修的时候 什么都不贴的  ,注:焊宝要涂匀 ,最好拿风枪往芯片里面吹点  ,不然容易爆桥

网友:
我也是新学,那个不会吹破的,贴锡箔纸主要是保护其他芯片

网友D:
什么也不用贴 掉不了  楼主多虑了    只是离芯片太近的小芯片 加焊笔记本显卡 内存太近才要贴下 是防把显存吹坏 (发现怎么把主板安装好也是个问题,经常调半天也对不准) 这个很好对 先选择风嘴大小 风嘴放在主板上能到主板白线最好 不能到白线大点也没事 我一般是这样选上风嘴的 然后不装主板 先把BGA焊台上下风嘴对正 这样调好在把主板放上去可能把芯片和风嘴对正 加焊看你的温度选对没有 温度正确 百分百好 现在还有一种用激光管做一对X和Y平行放在BGA上对 这样对X和Y的十字这样更简单 就样就知道BGA芯片在正中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也不用贴 掉不了  楼主多虑了    只是离芯片太近的小芯片 加焊笔记本显卡 内存太近才要贴下 是防把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至于激光对位,好像太高深,机器不带,自己也不会加装

网友:
不用贴,我们这BGA是红外加热的,你不放心就在周围贴吧,其实没必要,等你啥时候弄下来了再考虑这个问题吧.

网友:
锡箔纸 贴起来 就可以了。  如果是台式主板的我基本都不用贴的。。